伺服的清零信号

楼主(2007-06-29):
我想问一下伺服清零信号一般是来什么用的啊
应该怎么去控制这个信号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清除累计误差脉冲数?(我说的是日系伺服,德系的伺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叫法)
这个应该是指令脉冲和编码器反馈脉冲误差的累计。
我觉的它的作用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如果你的伺服里面有剩余的累计误差脉冲数那么你一给ServoOn信号,伺服就会运动!但是往往你希望一给ServoOn信号伺服应该是停止接受指令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信号就有很好的作用!至于具体怎么去控制应该看具体情况吧!
还有你的请零会不会是指系统参考点啊?你说的有点误解!不过我想应该是第一种吧!

网友B:
如果通过寻找“系统参考点”来清零,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这个“参考点”可以保持每回“清零”时不变吗?再谢谢!
“清除累计误差脉冲数”可以“通过寻找‘系统参考点’来清零”吗?叩谢!

网友C:
如果涉及参考点问题,还是建议结合控制系统,综合考虑,不要只吊死在伺服功能上。

网友D(2011-04-09):
西门子V80伺服驱动器的清除信号(CLR) 的ON 信号必须保持在20μs 以上,当清除信号ON 时,指令脉冲将被禁止,电机将停在该位置。

网友E:
伺服电机是个反馈系统,CLR这个信号就是用来清除指令和反馈之间的差,没有这个差伺服电机就会停止。这个信号一般用在EMG停止、传感器限位停止及回原点停止时,原因很简单,就是要让电机马上给我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