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补偿回路有必要加热继电器吗

楼主(2007-06-29):
我想熔断器+接触器+电容器就可,没必要在接触器下面加热继电器

网友A:
不加热继就加电抗器。。。

网友B:
热继电器没有必要
熔断器和限流电抗器必不可少

楼主:
请问什么样的电抗器有照片吗

网友B:
XD1型限流电抗器是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浇注成型的干式电抗器。供安装在各种类型低压无功功率补偿屏中作电容器投入限制瞬间涌流之用。限流倍数50.
每台三相电容器各相均应配置一台电抗器,当三相并列安装时应注意电抗器接线的进出线方向,其中间相必须和两侧相的接线相反。电抗器相互间中心距离不得小于42mm。
RTXD-□ 包括无功补偿专用限流电抗器, 限流电抗器尺码
例如:RTXD-15 无功补偿专用限流电抗器,尺码15(额定工作电流28A),与之串联的电容器容量应为15KVAR
RTXD-30 无功补偿专用限流电抗器,尺码30(额定工作电流58A),与之串联的电容器容量应为30KVAR

网友B:
图片贴错了

网友C:
用热继可以切掉故障路啊

网友B:
故障是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的,热继电器处理过压造成过流还用一定的保护,不过现在都是电容自动控制器控制,带过压保护
电抗器对提高电容使用寿命,减小合闸电流有好处,毕竟现在变频器比较普遍,谐波对电容危害很大

网友C:
我说的是二次回路

网友B:
可除了过压,其他还会有什么时候电容出现过流
电容问题出现过流,时间很短,瞬间电流很大,需要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
我这里把热继电器拆掉,全部换成电抗器——没有地方,同时热继电器误跳(配电室温度高),治理谐波需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