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执行器怎么样才能更安全

楼主(2007-06-29):
减温减压的电动执行器,有时在停电和来电时出现自动关闭阀门至全关状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呢?对于供热的总站来说是不允许这种情况的.

网友A:
执行器停电时它会在原地不动,来电即安控制要求自动调节,怎么会全开全关呢 估计是调节表問题,全开全关进行一次自整定。
减温减压我给你们配一套柜体,文本屏显示控制的。500*800*200mm 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hzshilong@163.com联系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形式的执行器,是智能电子式执行器?如果是则设定执行器故障状态参数,设为保持原位,估计是设错啦。

网友C:
如果是智能的,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D(2007-11-28):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