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段龙门铣床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有一台老式的中段龙门铣床,通过线路板+晶闸管来控制主轴直流电机 的快慢速的那种.
现在有个现象:主轴电机正向进给的时候一切正常,反向的时候,接触器就会打火花.
过电流继电器跳闸.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把电流继电器复位一下,就能工作一段时间了.
现在复位也没用了.然后把电机电枢和电机励磁的线反接.则正向不正常,反向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最好详细点.

网友A:
可能是反转的那边有个管子漏电或击穿,要对电子电路较熟的人才能修的,呵呵看来你不懂修不了啊!

楼主:
今天过去看了一下,是电机启动电流太大,造成电流继电器跳闸。调低后,正向为50a,但反向还是很大,大概在80a左右,凑合着可以开起来。
第二块调节板(BDF1-4)上有个三极管很烫,会不会就是这个三极管的问题。电路不是很懂。-_-!!!

礼拜一他们就要开工了。虽然可以凑着用,但很希望能把它好。
请高手帮忙!QQ17140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