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接地

楼主(2007-06-29):
今天碰到一事:
陪电柜一火线瞬间接地,火线被打断,危险那

网友A:
好好的为什么会接地,有人违章操作?

楼主:
在送电之前空开上部有电,瞬间给负载供电,空开上部烧坏,检查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将烧坏的部分包好,重新上电,负载正常供电
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下面接有电容?断路器的灭弧装置干什么去了?没有特大的短路电流,电弧不应该跑出来。
现在新断路器上面相间还有橡皮隔离片,不过好多人不愿意安装,不好看
对地短路电流一般不会特别大,相间短路特别厉害
特别是1000KVA配电系统短路

楼主:
下面没有电容的

网友A:
没有电容,也没有大负荷?
电机等负荷应该因接触器失电都断开,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合闸电流?
断路器安装很松,火线怎么会接地?

不明白

如果不是大的短路电流,不应该会出现合闸断路器上面冒火
断路器限流太差,配电系统可马虎不得,要进医院的

网友B(2008-10-22):
对头,对头。换个好点的断路器,不然损失可能会很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网友C:
恩,安全第一啊,应该换个质量好点的,马虎不得!

网友D:
太刺激了 看到火球没?

肯定是有人检查线路时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