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如何确定电缆中是否有虚断现象

楼主(2007-06-30):
设备信号不稳,偶尔会跳一下,怀疑是电缆有似断非断的现象,如何检测?谢谢。

网友A:
设备信号不稳,偶尔会跳一下,怀疑是电缆有似断非断的现象:我认为不是电缆的问题

楼主:
那你认为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1\我也认为不象有断的情况
2\如果真想测量有专门的设备 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查,能测量出断点的准确位置的.

网友C(2007-08-09):
用摇表测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