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和s7 200的以太网通讯用什么驱动?

楼主(2007-06-30):
尝试了SL4,但是没有成功。不知哪位连成功过,请指教。。。。

楼主:
好像有一个cp243的通讯控件,不知哪位有?

楼主:
自己顶一下,用kepware做,很简单 呵呵
用PC access竟然没有连上,晕。。。。

网友A:
kepware是什么啊?

网友B:
呵呵,CP243,西门子的SOFTNET也能连接,但需要安装其编程软件.

楼主:
kepware是个opc 服务器软件,可以采集plc数据以opc方式发布。。。。

网友C(2007-10-05):
si7,用simatic net配置连接。

楼主:
si7好象不支持以太网

网友D:
用SL4可以的

网友E(2007-11-16):
标准做法是opc+ pcaccess

网友F:
SI7支持S7-300的

网友G:
正准备这么做啊

网友H(2008-02-22):
应该是S7A不是S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