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量控制

楼主(2007-06-30):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侠,矢量控制的含义及意义是什么?

网友A(2008-07-05):
恭喜!恭喜!一年后有媳妇了!还是用拖拉机接回家的!太有才了!

题外话,别生气。说正格的----矢量控制,VC而已,不神秘复杂,随便找本交流传动控制方面的书看看就知道了;“失量控制”,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