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07-06-30):
请问,在s7-200中,如何将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网友A:
BCD_I   I_BCD指令
BCD至整数指令将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值IN转换成整数值,并将结果载入OUT指定的变量中。IN的有效范围是0至9999 BCD。整数至BCD指令将输入整数值IN转换成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并将结果载入
OUT指定的变量中。IN的有效范围是0至9999 BCD。

网友B:
这个是BCD码与整型相互转换吧

不知楼主的本意是什么?

网友C:
如果确实需要,你采用MOV指令把十六进制数存进去再读出十进制数不就可以了?

网友D(2009-12-02):
先MOVE成WORD变量,然后再用BCD转整数命令,就变成10进制了。我也是刚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