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求教?(急)

楼主(2007-06-30):
我有一台OMRON CPM2AH-30CDR-A的PLC,不知用什么编程软件,最好是能免费下载的,还有,我的电脑没有232接口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高速的?如果是建议你用5.0以上版本的编程软件,没有232就用USB口了!!下载软件在工控网上就应该有!找找看吧!!

网友B:
CX-P编程软件;
用USB转串口电缆。

网友C:
估计你的电脑是笔记本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台式机,没有232口,老莱同志我看了你发的经验之谈,不错,我在工控网上找到个CX-P2.1,不知能不能用,如大家有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个来,我谢谢大家了,dnjxlxd@126.com

网友D:
可以用
需要高版本的软件 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C:
有人在工控网上传了5.0版的,你可以自己下.

网友E:
网上已经有6.1的了我已经下载并使用了,很好用!

网友F:
编程软件要买的!
使用CS1W-CIF31的USB转换成RS232口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F:
适配器我有,CX-P 7.0 我有!
联系方式;QQ:50874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