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入DC220-240V输出AC100V的电源?

楼主(2007-06-30):
有没有输入DC220-240V输出AC100V的电源?想从直流屏为AVC100v设备供电,功率2KVA左右。

楼主:
上面打错了一点,应该是AC100V设备,日本设备的控制箱,为保证不间断供电。

网友A:
定做一个应急电源不就得了
如果不嫌麻烦就自己做
不如交给厂家简单放心,市场都是DC12/24V,改为DC220V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