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普通车床加装数显装置

楼主(2007-06-30):
有一台普通车床,要加一个数显装置,要求能显示两个轴。用光学尺测定位移量。最好能够进行简单的控制。比如,设置一个X轴的位移量,到了之后,有信号输出。大家推荐个国产的。

网友A:
陕西机械研究院,做光栅数显几十年了。029-114

网友B:
国内做这个的实在是多,建议上网根据光栅与数显之类的关键词查查。

网友C:
哈尔滨有一个不错

网友D:
带恒线速度切削功能的数显表,联系msn:lwzm88@hotmi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