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PI电缆的制作

楼主(2007-06-30):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制作PPI电缆,线如何对接?

网友A:
这个比较不错,不过买配件很烦,建议买成品RS232/485模块

网友A:
这一个最简单,我在施耐德PLC上用过 但注意安全,电阻适用范围比较大

网友A:
这个介于以上两者中间

网友B:
第一个我做过,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有这时间 弄个转接器或现成的线 没多少钱的
QQ  380311035

网友D:
问心力,8脚的75176是什么东西.这个在S7-300上能用吗.

网友A:
TTL电平转485通讯
S7-300电缆在网上搜索,看看有没有制作方法
亿万电器论坛西门子讨论比较多,你可以去那里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