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求教:s7-200PLC和NTOUCH触摸屏通讯连接

楼主(2007-06-30):
是否要通过PPI电缆通讯?如何接线?

网友A:
s7-200PLC的接口是RS485,如NTOUCH触摸屏的接口是RS232,可以用PPI电缆通讯直接连接;如NTOUCH触摸屏的接口是RS485,你需按照RS485的接线规范制作通讯电缆,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我用的触摸屏是TPC-1063E,上面两个接口有RS485吗?

楼主:
COM2是RS232/485,哪两个脚是485引脚?

网友B:
触摸屏段7+8— PLC端3+8-

网友C:
485用两根线(单工),422用四根线(双工),232至少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