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直流柜烧快熔!

楼主(2007-06-30):
我是ABB TYRAK L 直流调速系统的用户。我厂的冷轧机直流马达采用的是三相桥式全控可逆整流电路。硅2000A,快熔是BUSSMANN的1600A。最近一星期同一快熔已烧了4个。而且都是在轧制快结束拉尾部时,尾部料比较厚,电流会激增,但过去不烧,现在却频繁发生,一个快熔就是7000元,而且现在已没有备件了!交货期是90天。再烧一次就停产了!
整个系统6个快熔与12个硅,快熔与硅串联,12个硅是反并联接法。是最常用的接法。到底哪里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换成国产的快熔啊。你查查可控硅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bfren:以前用过国产的快熔,是浙江茗东的,可是烧断时外壳会炸开,所以现在不用了。另外上海电器陶瓷厂的快熔最大做到1500A,也不敢用。可控硅和阻容保护以及触发板我准备在停机时逐个更换,以确定问题到底是哪个。可控硅是两个反并联的,我准备换正向的那个。
那为什么可控硅有问题会烧快熔呢?是短路还是过电流?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阻容吸收的问题

网友C:
替换试试,一时间很难说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快熔西安电力电子。西安圣通 西安整流器厂都有的,质量可以

网友D:
估计有短路。

网友E:
直流可逆系统用于轧机或张减机等机械传动时,在轧制尾段抛钢过程中,将经历本桥整流--本桥逆变--反桥逆变等过程,出现烧快熔情况,应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
1、零电流检测值是否过高,一般为3%-5%Ie。
2、电流环放大倍数是否过大,导致di/dt上升率过大。
3、脉冲变压器二次侧脉冲列的幅值和宽度应当一致。
4、如果有阻容吸收烧毁情况,应当及时检查检查整变是否有匝间短路。
5、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采用整变二次侧低压大电流方式,让系统开锁发出脉冲,此时逐一检测快熔、可控硅、铜排连接等处的毫伏压降,配对使其一致。
我单位在调试2800kw斜轧穿孔机时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经上述步骤逐一检查处理后顺利解决了该问题。

网友F(2007-08-21):
系统电网斜波的问题,你不会在主线前安装一个过电压吸收装置呀,很好地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G(2007-11-28):
尾部出来后,熔断器烧,查你的控制逻辑;
尾部还没出来时,熔断器烧,查你的电流闭环。

网友H:
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检查过压保护装置,尽量选择高能氧化锌压敏电阻.www.021fmks.com

网友I(2009-03-05):
可把快熔换为2000A的试试

网友J:
看来是你的快熔选小了,你的晶闸管是2000A的,选择快熔是1600A的肯定有点小,如果电枢电流达到1800A,那是肯定的要烧快熔,因为调速器在正常额定电流使用时,如果反转逆变或是在加速过程中电流偶尔瞬间比额定电流还要高,你可以查一下电机无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把快熔换大一点。还有要看一下正反转逻辑控制一定要有时间延时,不然也很容易烧快熔,交流侧电流是直流侧电流是0.82倍关系,选快熔是此值的1.2-1.5倍,你算一下应该选多大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直流可逆系统用于轧机或张减机等机械传动时,在轧制尾段抛钢过程中,将经历本桥整流--本桥逆变--反桥逆变等过程,出现烧快熔情况,应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
1、零电流检测值是否过高,一般为3%-5%Ie。
2、电流环放大倍数是否过大,导致di/dt上升率过大。
3、脉冲变压器二次侧脉冲列的幅值和宽度应当一致。
4、如果有阻容吸收烧毁情况,应当及时检查检查整变是否有匝间短路。
5、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采用整变二次侧低压大电流方式,让系统开锁发出脉冲,此时逐一检测快熔、可控硅、铜排连接等处的毫伏压降,配对使其一致。
我单位在调试2800kw斜轧穿孔机时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经上述步骤逐一检查处理后顺利解决了该问题。

学习下,实际经验不错

网友L:
我也觉的是你的快熔小了点,下次买个大点的吧

网友M(2011-11-17):
和快熔关系不大,换2000A的也还会烧的。控制系统要检查。

网友N(2013-04-16):
你还是把快熔加大一档,你可以咨询一下ABB快熔的选型。我是生产直流调速器的。比如我们的400安装置,交流侧电流最大为320安,但我的快熔选择建议选400安的,直流侧500安。因为快熔一旦电流到达马上就会熔断。仅供参考!

网友O:
快熔换大点的吧,我们也是直流调速,从没出现过。

网友P:
ABB TYRAK L --这个直流调速器,咱也增加用过,也折腾过,甚至芯片程序都CPOY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