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总线数据归零分析

楼主(2007-06-30):
在使用西门子link+coupler挂多种PA仪表时,调试期间多次发现过DP主站数据归零现象,总结如下:
1、终端电阻问题,建议选用专用厂商生产的,价格很高,也可以自制一个阻容串连回路,R=100Ω±2%,C=1μF±2%,电阻选1/4~1/2W,电容耐压100V.总线上挂表少时,不接终端也能通上,多了就必须接了,否则影响通讯质量,部分表数据归零或者通讯不上。一条总线末端接电阻,如果中间多接了,同样会影响通讯。
2、接地问题,一般要求总线单端接地,即在DCS机柜侧接地,但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如果干扰源距仪表很近,如:大变频器、电焊机等,这样就要考虑在仪表侧接地,这点体会太深刻了。
3、总线距离不能太长,分支线尽量在30米内,分支线加干线不超过1900米(前提A类专用PA电缆)。
4、COUPLER带负载能力,西门子有110mA~1000mA不等,计算仪表消耗的总电流,要留一定余量,一个link最多可扩展5个coupler.足够满足要求。
5、LINK上挂PA表数量,一般不超过32台,必须LINK输入输出都不超过244个字节。
6、link参数配置,有些要使能,有些要屏蔽,否则出现数据归零。
7、link配置PA仪表地址要从小到大,可以空缺,否则根本通讯不上。

以上是个人调试总结,希望能和大家交流,提出更好的建议,工程实施时少走弯路。

网友A:
顶!!!写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