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7-06-30):
请问各位大侠:220伏1.5千瓦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015M21A,故障显示为CF3(内部线路问题),我拿好的同型号的控制板换上,故障还是不能排除,说明是驱动板故障,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坏了

楼主:
阿建,你好,我把传感器去掉可以吗

楼主:
去掉传感器会不会保护

网友B:
我會修,很簡單你是那裡的我可以幫你修.WZK8999@126.COM

网友C:
CF3(内部线路问题),一般是 电流传感器坏了,或者其供电电源异常
可以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D:
台达的老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