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机上脉冲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30):
    线切割机在正常运行时,脉冲电源发脉冲,当在电机换向时,电机启动换相启动电流较大,与电机相连接的电流互感器产生教大电流,致使脉冲电源停发脉冲。具体故障:电机换向时,脉冲电源不能正常工作,继续发脉冲,导致钼丝被烧断。

网友A:
电路相互干扰,查输入输出电线是否绝缘强度下降?

网友B:
兄弟,什么牌子的机器?根据电流大小控制脉冲电源?
我还真没见过,一般都是行程开关控制的。检查一下高频到机器上这一块,看看哪里短路了

楼主:
    苏州三光生产的电火花线切割机,现在经电流互感器后,干簧管继电器失灵。

网友C(2008-05-19):
江南机也是这样控制的。,因为换向的时候,马达电流大,

网友D:
为什么不加变频,这样电机的启动电流就不会那么大了,还是这个工艺不适应使用变频的

网友E:
这样说不对吧,线割在换向的时候是要断高频的,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钼丝的。还是检查其他的地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