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场电机问题

楼主(2007-06-30):
  现场电机热继电器动作后为什么不能复位后立即启动电机?

楼主:
   帮忙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得等到热继电器里面得双金属片凉了才能够复位
爬上面吹吹

网友B:
首先你该查一下它为什么动作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切勿盲目送电

网友C:
热继电器是靠双金属片受热变形后顶开触点的,双金属片变形后恢复原状有一个冷却的过程,在没有恢复原状前一般是不能复位的,即使勉强复位了,也不能立即启动电机,因为电机启动时的强大电流会使未复原的双金属片马上变形而动作。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还有要检查

网友E:
  得等到热继电器里面得双金属片凉了才能够复位

网友F:
同意各位的意见,从安全考虑,应该先弄清楚为什么动作,由于双金属片冷却有一个过程,所以不能立即启动

网友G:
有些会自动复位有些还是要手动的,复位前习惯检查后原因才启动

网友H:
不能立即启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首先查明是什么故障引起热继动作!再次启动很可能扩大事故

网友I:
不能复位后立即启动电机,
是没有复位成功。

网友J:
 同意各位的意见

网友K:
经过“5W”分析后你就会有结果了

网友L:
  热继电器有热惯性

网友M:
热继电器动作后,必须查明原因,切忌马上复位启动。

网友N:
各有建议,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O:
先检查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