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确认罐内无物料,液位变送器显示为-20%的液位,怎么回事?

楼主(2007-06-30):
一个常压的储罐,现场液位测量用双取压管鼓泡式液位变送器,当确认罐内无物料,液位变送器显示为-20%的液位,怎么回事?

网友A:
使用前先校正。没有物料时正好是校零时候。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已经是调校好才装上去的

网友B:
最大量程设置不对!
比罐最深(或者探头测量最深部位)的距离小一点!
一般都是量程设大了,边调边试着!

网友C:
“已经是调校好才装上去的”
1、双取压管鼓泡式液位变送器实质上是一个位置检测装置;
2、调零时,应该安装到位后再调零;

网友D:
安到上面还要进行零点迁移的啊 !本人建仪表群:31764976.欢迎从事仪表行业的人事 加入 啊!

网友E:
同意 刘志斌的说法,应该先把零点调好!

网友F:
这个回帖有意思。 夹到胳肢窝再校体温表?

网友G:
有几种物位计都是需要安装以后再进行满仓空仓得校准设定得
比方电容式得
楼主得现场情况我了解得不够 不发表看法
希望管理人员不要删除本贴中得任何回复 不然也成“自打耳光”了

网友H:
你应该考虑液柱产生的压力.

网友H:
中间是否有隔离器之类的设备,应校准隔离器

网友I:
引压管可能有点堵

网友J:
是零点和满量程没调好.在现场调校就可以了

网友K:
鼓泡式液位测量要有压缩空气,现在应该还没有通入压缩空气吧,液位显示应该是负值。
这种变送器我也没用过,以上只是根据原理推测。

网友L:
零点和量程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