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代码提示为燃气压力报警,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7-06-30):
   热媒炉火焰管理器在运行点火程序时在检漏阶段出现故障报警停止运行,故障代码提示为燃气压力报警,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1、检查燃烧器供气压力报警设置值
2、核对供气压力是否超标
3、检查电气线路

网友B:
    “代码提示为燃气压力报警”

1、首先检查燃气压力,确认燃气压力是否正常!
2、若正常,既保护无动作,首先检查燃气压力传感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