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控制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负荷控制器在自动状态下不能控制,但手动模式下手动调整输出负荷可以控制,请问是哪些原因造成?

网友A:
什么设备?什么 负荷控制器?最好直接写明白。

网友B:
“自动状态下不能控制,但手动模式下手动调整输出负荷可以控制”

1、自动控制电路的问题,手动控制电路没问题!
2、如果你对回答不满意,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3、应该把问题说清楚,自动控制有PID闭环控制,有继电开关自动控制,控制对象可以是参数物理量,也可以是机器设备,…

楼主:
是热媒炉的负荷控制器,是PID闭环控制的

楼主:
是用天然气来加热导生,负荷控制器是根据导生用量来进行调节热媒炉的负荷

网友B:
1、当导生用量变化时,描述变化的主要物理参数是什么,怎么检测该参数的变化?
2、要控制调节热媒炉的负荷,用什么手段、方法,也就是控制哪个物理量可控制调节热媒炉的负荷,数学模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