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U与CPU通讯怎么做啊?

楼主(2007-06-30):
请问大侠我有几套系统通过TCP/IP组成一个系统,如果从S7-414读S7-414只要用功能块去相互读写就能通讯吗,S7-414与S7-315也这样做行吗?谢谢解答哈,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指导下啊,谢谢啊!

网友A:
414读取315的做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请注意315传送数据包的大小和414是不同的。

网友B:
在通讯板的光盘里有CP通讯的示例程序和手册,其中就有标准程序块。简单看一下手册就可以用了,上手很快。

网友C:
我会:
1,做网络连接两个PLC要做网络;没网络就不要搞了
2,在硬件的连接里有选项的把2个PCL的CPU设进区;
3,选择传输的地址要传什么就设那个。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