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DP总线终端匹配器作用

楼主(2007-06-30):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和利时公司生产的MACS系统中,终端匹配器和DP总线控制器各有什么作用?如果DCS系统中没有终端匹配器可以吗?如果只上终端匹配器,而没有总线控制器,是不是通信系统会出问题?
有哪位能给我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和RS485通讯用标准电阻类似,主要是平衡PROFIBUS DP双绞线的阻值,使通讯更稳定,如果没有可以通讯,但是系统采集数据波动很大,而且偏差很大,必须用终端匹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