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QJX2系列星三角起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接QJX2系列星三角起动器时,热敏保护器接在K1下面和接在K2下面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都能起到保护?

网友A:
差不多,不过在K1下面启动的时候能够起保护作用,装在K2下面转为△才能够起作用
如果你的启动时间短,建议装在K1下面
如果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很大,建议安装在K2下面

楼主:
谢谢,我看安在K1下好一点吧.

网友B:
建议装在K1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