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给水控制中出现的扰动!

楼主(2007-06-30):
这是我们在截取的给水控制趋势图,红线和蓝线为A泵和C泵的电流,白线为控制对象-给水母管压力,在运行中会随机的发生一串的扰动,过后就会正常,莫明其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这个可是有机会含量的,有机会好好聊聊,在扰动发生前,运行人员又没有啥操作,或者设备又没有啥变化?

网友B:
先让热工仪表的检查一下相关数据采集系统和变送器的屏蔽是否有问题,再找一找干扰源.两个给水泵同时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各自电机的问题,应该是在那个时刻有其它的操作.

网友C:
备用点AX066和AX062是什么信号?

网友D:
看记录模拟量在这一段均有波动,有可能输入信号在这段时间内有外部干扰。如变频器或其它高频干扰。查一下系统接地和信号屏蔽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看记录,很可能是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