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开关阀气缸分类?

楼主(2007-06-30):
因为单位里有粉末状的原料需输送,所有大量的气动开关蝶阀或球阀,
分配器(我爱称分配器、有人爱称电磁阀)有单线圈、双线圈;
阀的气缸都是双进气的(正反动作各有一进气孔);
一般双线圈的阀多,因为线圈瞬间脉冲通电,不易坏线圈;
一般单线圈的阀不多,主要用于下料阀,下料的特点是开阀时间较短,
所以也能使线圈通电时间较短,气缸都是双进气的;
这次新搞输送小项目,也定了几只双线圈的开关蝶阀,奇怪的是这次的气缸
却是气缸一侧进气,另一动作靠靠弹簧回力,嘿嘿,第一次见到双线包怪阀:
分配器的两路气孔被用堵头堵死了一路,分析半天,此阀一样能动作,厂家
真会偷工减料!
1。这种阀与其它双线圈阀一样的编程方法;
2。这种阀的气缸因为有弹簧顶着,力量偏小;
我想问的是:这种气缸阀 专业术语怎么称分类?

网友A:
没人知道?

网友A:
气缸
1 概述
1.1气缸的分类
普通气缸的结构组成见图42.2-1。主要由前盖、后盖9、活塞6、活塞杆4、缸筒5其他一些零件组成。
气缸的种类很多。一般按压缩空气作用在活塞面上的方向、结构特征和安装方式来分类。气缸的类型及安装形式见表42.2-1、2。

图42.2-1普通气缸
1—组合防尘圈;—前端盖;3—轴用YX密封圈;4—活塞杆;5—缸筒;
6—活塞;7—孔用YX密封圈;8—缓冲调节阀;9—后端盖
表42.2-1气缸的类型
类别 名称 简图 特点
单作用气缸 柱塞式气缸 压缩空气只能使柱塞向一个方向运动;借助外力或重力复位
活塞式气缸 压缩空气只能使活塞向一个方向运动;借助外力或重力复位
压缩空气只能使活塞向一个方向运动;借助弹簧力复位;用于行程较小场合
薄膜式气缸 以膜片代替活塞的气缸。单向作用;借助弹簧力复位;行程短;结构简单,缸体内壁不须加工;须按行程比例增大直径。若无弹簧,用压缩空气复位,即为双向作用薄膜式气缸。行程较长的薄膜式气缸膜片受到滚压,常称滚压(风箱)式气缸。
双作用气缸 普通气缸 利用压缩空气使活塞向两个方向运动,活塞行程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定,双向作用的力和速度不同
双活塞杆气缸 压缩空气可使活塞向两个方向运动,且其速度和行程都相等
不可调缓冲气缸 设有缓冲装置以使活塞临近行程终点时减速,防止冲击,缓冲效果不可调整
可调缓冲气缸 缓冲装置的减速和缓冲效果可根据需要调整
特殊
气缸 差动气缸 气缸活塞两端有效面积差较大,利用压力差原理使活塞往复运动,工作时活塞杆侧始终通以压缩空气
双活塞气缸 两个活塞同时向相反方向运动
多位气缸 活塞杆沿行程长度方向可在多个位置停留,图示结构有四个位置
串联气缸 在一根活塞杆上串联多个活塞,可获得和各活塞有效面积总和成正比的输出力
冲击气缸 利用突然大量供气和快速排气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活塞杆的快速冲击运动,用于切断、冲孔、打入工件等
数字气缸 将若干个活塞沿轴向依次装在一起,每个活塞的行程由小到大,按几何级数增加
回转气缸 进排气导管和导气头固定而气缸本体可相对转动。用于机床夹具和线材卷曲装置上
伺服气缸 将输入的气压信号成比例地转换为活塞杆的机械位移。用于自动调节系统中。
挠性气缸 缸筒由挠性材料制成,由夹住缸筒的滚子代替活塞。用于输出力小,占地空间小,行程较长的场合,缸筒可适当弯曲
钢索式气缸 以钢丝绳代替刚性活塞杆的一种气缸,用于小直径,特长行程的场合
组合
气缸 增压气缸 活塞杆面积不相等,根据力平衡原理,可由小活塞端输出高压气体
气-液增压缸 液体是不可压缩的,根据力的平衡原理,利用两两相连活塞面积的不等,压缩空气驱动大活塞,小活塞便可输出相应比例的高压液体
气-液阻尼缸 利用液体不可压缩的性能及液体流量易于控制的优点,获得活塞杆的稳速运动

网友A: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sanfengyyqd/article/b0-i1062960.html

搜到的,问不如搜呀

网友A:
我订到的阀是单作用气缸阀,我们其实想要的是
双线包双作用气缸阀,以为双线包一定会是双作
用气缸,被厂家耍了

网友B:
说的不详细,不叫分配器叫几位几通阀 如2位5通阀有一个进气孔、两个输出孔分别接气缸的上下进气孔,还有两个排气孔,排气孔一般装上两个滤网堵头主要是防止灰尘进入阀中也起到排气时消音的作用

网友C:
我也来宣传下把,本公司是日本CKD的华南区总代理,为客户提供气动方面技术和售后服务,有需要者可联系我,                      邮箱xcm-80425@hotmail.com,楼上对气动方面的名称看来很不了解,我还听说过有"单作用气缸阀"这样称呼,如果是想要控制双线包双作用气缸,可以选两位位五通双电控,或三位五通双电控,视乎你气缸的动作要求

网友C:
本公司是日本CKD的华南区总代理,提供气动方面的技术和售后服务,有需要的可联系我,邮箱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D(2007-09-30):
电仪工说的正确,怎么能把电磁阀叫分配器呢?三位三通一般用于单作用;二位五通一般用于双作用控制.

网友E:
二位五通堵住一通可改为两位三通。
但也有单线圈的二位五通也有双线圈的二位五通。

网友F(2007-11-13):
我公司是作意大利STI气动执行器的一般情况气缸分单、双作用的。是根据用户需要配的。电磁阀用单电控还是双电控是根据控制需要定的。它们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是按用户的需求而定。如果需要请联系
电子邮件: zhangxiang@bjmaxonic.com

网友G:
单气缸的球阀,蝶阀

网友H:
拒绝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