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75KW变频器送电A0503报警

楼主(2007-06-30):
求助!MM440/75KW变频器送电A0503报警,直流母线r0026=550v,24v电压正常, CPU主控板换了,IO板换了,功率也写了,ROM也换了,788J输出2.54V没有问题但故障依旧,应该还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就是不知从何入手,请各位师傅帮忙,急!

网友A:
我有此驱动板,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B:
  我可以维修,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你更换的主板是同型号的?看看p10能选择参数1不!

网友D:
A788的供电电源正常吗?

网友D:
如果不能修好,技术13056660695

网友E:
我维修了几个西门子变频器,都是那种通用型的.报警:A0503其中R26  检测不到电压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压检测回路是什么啊

网友C(2007-08-06):
是不是主板问题!有没有更换过试试!电压检测字面来看就是检测直流电压的检测回路!

网友F(2013-01-12):
西门子440 55kw 报警 A0503   R0026 是0  788换过了  是哪里的问题 请告诉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