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里的处理?

楼主(2007-06-30):
请问现场来的模拟里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用EJA的压力变送器过来的里?4~20MA!
          在程序里应该怎么实现?请那位大家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能有具体的程序最好?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模拟量里面进行设置,每一个模拟量都需要在卡件里面设置好,但是具体的程序里面还需要数值转换,从0到20mA,里面的数据是从零到32000

网友B:
能不能写的详细点,我也想知道如何做呀

楼主:
还是说话的少。小的我也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大家还多的交流哈谢谢你们

网友C:
切,不要什么问题都要问别人

网友D:
qie ,什么烂问题,不同的PLC处理不 一样,数制也不一样,你让人怎么告诉你

楼主(2007-07-30):
发言的人还是有点少?

网友E:
都一个多月了,不知道你做出来没。我做出来一个,AI处理以及累积,经模拟都是对的。要是需要,我可以把程序发出来。

网友F:
应该先要把你的问题具体化,你用的什么PLC呀,那个系列的,各个PLC里的数制处理是不一样的,数据转换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