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步进电机的怪问题,数控车床上的

楼主(2007-06-30):
厂里有台数控车床出现了个怪问题;
现象:采用广州数控系统及相应的步进驱动及电机,当我采用步进走(就是0.01MM运行)和慢速进给,用百分表测量,正常。当用过快速进给后,就会数值显示的距离大于实际走的距离,就象是失步的感觉。自己认为是步进电机出现了问题,只是自己不敢确定。
请教各位大侠,这可能是电机坏吗?如何确定是步进电机坏呢?

网友A:
"慢速进给,用百分表测量,正常。当用过快速进给后"
去看精华贴<<步进电机空载发热大还是带载发热大>>贴的最后面一两页有你要的东西, 我保证!

网友B:
“用过快速进给后”———在机床速度指标范围之内吗?建议咨询机床厂或广数!

网友C:
有可能是失步,
建议减低快进速度试试。
还可以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D:
应当是驱动器的设置不对,驱动器上有两个细分设置旋转开关,您调整一下试试,有些系统厂家偷懒,输出脉冲频率不变,通过改变细分数来达到高低速控制,因此我们有的驱动器就设有两个细分调节开关,如有需求敬请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E:
同意楼上的不过还有要看一下是不是电机是不是时间长了力矩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