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倒班班报表以及月报表

楼主(2007-06-30):
1.每天每班每机台记录次点数和累计产量等,在每天设定的时间开始记录,倒班时间前报表存档同时开始新的班报表记录
2.倒班时间可以设定,一般是逢5或10(含月末)开始调整时间
3.历史记录可以以下拉式菜单展开
4.每月自动统计每天每班组的累计产量等数据等
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嘛!望大侠指点或协助,谢谢!
QQ:601657765

楼主:
没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A:
您可以用创世纪32(GENESIS32),价钱跟组态王差不多,报表很好用,不需要写脚本。可以试试看。

楼主:
我用的是组态王,总不能再去买创世纪吧,我看功能基本实现没问题,就是要大量写脚本比较糟糕,水平差不好意思!如能帮忙搞定,可以表表心意

网友B:
你可以用ReportSetHisdata()函数来在报表中加载历史数据形成报表,配合循环语句比如while之类的,应该可以实现的,但是报表的格式很单调,不是很自由。

网友C:
呵呵,这是一个老话题了。
现在还没有一种合适的方法适合所有客户的要求。所以只能根据现场要求进行定制。就是自已写程序.

网友D:
可以,我现在用的CCL与PLC通信,PLC 给出一个信号,CCL 分配一个IP 不过设备端的程序要自己写.

楼主:
to: 三星人
CCL是什么?没看懂!
唉,挺难的,郁闷

网友E:
如果是很复杂的报表可以考虑使用水晶报表。

网友F:
用命令语言来实现,因为报表函数中有ReportsetCellValue()和ReportsetCellString()函数的,可以向指定报表中填入记录,而且可以按照客户自定义的时间自定义的单元格填入记录,这样你如果生成日报就是每个小时向报表填条记录
如果是班报就按你班报中要求多长时间记录条数据来插入
如果是月报可以按照每天插入记录,或者用Reportsethistdata2()方便进行查询
保存日报或班报或月报的时候,文件名可以定义成20070725.rtl等这样可以在列表中将文件名列出来进行选择然后reportload()进行相应的查询,也可以用日期时间控件合成报表文件名来查询
这得看您是怎么进行编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