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6.0 SP3a有哪些要求啊

楼主(2007-07-01):
我以前安装WINCC6.0 SP1的那些条件都满足了,可是安装WINCC6.0 SP3A时出现另外的问题,
好向是要安装微软的什么工具补丁之类的, 有人知道吗,有人安装过SP3的吗?

楼主:
我的系统是XP SP2专业版的

网友A:
SP3a要求用户系统中安装有KB913740补丁,关于这个补丁百度搜索一大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请你确认一下你输入的这几个字符有没有错啊,因为我在网上没有搜到你说的啊.如果方便我话传给我好吗?qshyang369@126.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非常的抱歉,是KB319740补丁

网友B:
win xp 家庭版是不能用的,win2000一下的版本也不行

网友C:
补丁 应 根据自己的系统 安装 中文或英文 版本,不然要报错

网友D:
我用的是XP,已安装好WINCC6.0中文版,我这个XP可能是专业版的

网友E:
  正式名字叫MS-TOOLS,是 微软安全补丁KB913740
   一般是先把系统改为英文,重起,然后直接双击MS-TOOLS\TOOLS\XPSP2_KB319740\chinese\下面的第一个执行文件即可

网友F(2007-08-13):
要想安装WINCC6.0 SP3a,必须先安装下列:
(1)一些必要的系统补丁,对于XP来说,是KB319740;
(2)安装消息队列服务(即MSMQ)
(3)安装MS SQL 2000 SP3a(a是指亚洲版的简称) for WINCC;
(4) 安装WINCC 6.0 SP3a.
(5)完毕;
上述安装过程中,若系统提示重启的话,照做即可!
你试一下吧!

网友G:
支持暗战的说法

网友H(2007-12-24):
请问sql 2000 sp3a 哪能下到哈?

网友I:
安装的时候会提示的
一般要装消息队列
SQL2000 SP3等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