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是新手

楼主(2007-07-01):
  多台三菱伺服电机同时启动或同时停机,请问:1,控制上该如何实现?
2,驱动器通讯怎样?谢谢!

网友A:
看同时性要求的确切同步程度,要求不同,实现方式不同。通讯一样可以解决同步问题,只是不同的通讯接口和协议所能支持的同步能力是大相径庭的。

网友B:
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