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的电源怎样接单相220V水泵

楼主(2007-07-01):
我有三相电源  想接单相水泵,不知道怎样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一,用大功率380V变220V变压器
二、打很大很深的地线做零线
三、还是再扯一根零线

网友B:
应该拉根零线的,
电机功力不大时也可串一个合适的电抗器

网友C:
三相选一相加个零线嘛我觉的OK

网友A:
人家有零线何必装秃子
电抗器不可取,自耦变压器还行

楼主:
 江云   你说电抗器怎样选

楼主:
我的水泵是0.75KW的

网友A:
用个1500VA380/220V变压器
1000VA可能有点小,特别是水侵泵

 江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 11:27:00
    应该拉根零线的,
电机功力不大时也可串一个合适的电抗器

水泵负荷不会稳定,怎么选电抗器?

网友D:
Y接不就是220吗?

网友A:
他是单相电机
楼上怎么好用Y接?

网友E:
做一根零线。在一根相线。

网友F:
加一个450V/50-100UF电容试试,电容的容量要根据水泵功力而定

网友G:
水泵多大,加
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电容好计算
负荷大小变化会引起电流变化,最终引起电机电压变化而损坏电机

网友H:
  学习了,最好取根零线."心力"讲的有道理.各位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I:
还是拉根零线好点

网友J(2009-07-13):
不用考虑太多。既然是就接一个单相水泵,直接一火一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