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01):
各位大虾:小弟有个问题请教,我公司有一台50匹三菱空调(是很老的那种)现在老出事。如果开得太冷的话一会就结冰了,叫了很多人来搞还是没搞好。 有的人说是蒸发器有问题,有的说是风道有问题,可搞了以后还是一样啊?请各位给点意见,小弟这里谢谢了!!

网友A:
1蒸发器脏了;2冷媒漏了;3风量有问题。

网友B:
蒸发器换热不好,冷风流量少,轴流式风扇风量不足!

网友C:
如果是室外冷却风量不足,故障现象并非如此。首先反应的是排气压力高,几乎所有的制冷机型都有过压保护,尤其是功率较大的制冷机,更是如此。还轮不到结冰,就已经出现高压保护了。 如果是室内风扇风量不足,倒有可能出现过冷,严重时,将可能结冰。 可能性最大的是:制冷系统出现堵塞,如过滤器太脏,冰堵,等等.

网友B:
1、楼上理解有误,你说的是冷凝器冷却风量不足出现的问题;
2、我说的是蒸发器换热不好,冷风流量少,轴流式风扇风量不足!

网友D:
 使用什么制冷剂,测一下低压压力,使用R22,压力应在0.5mpa,低于0.3mpa就结冰,加制冷剂至正常压力即可

楼主:
用的是R22,是刚加的不久啊。不存在雪种不够啊!

网友E:
可能节流阀有问题

网友F:
就是刚加的冷媒也得看一下是否有泄漏。如果加冷媒前没有将漏点找到并排除,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的,我就有一次踫到过,刚开始还以为是蒸发器脏了,弄得我那次好没面子。

网友G:
空调一直在制冷,却没有吸收室内的热量,必导致压机结冰,原因就是蒸发器换热效果不好,或室内风扇有问题。

我以前在调试中央空调(水冷)时,测低压保护时,就是关闭用户侧水阀。大体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H:
那里结冰?外冰散冷问题,内冰制冷剂问题(含水)

网友G:
不会是制冷剂有泄漏的,如果是有泄漏的话,制冷效果会很差,与结冰没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一般空调都有化箱功能,就是在温度将到一定程度时,通过四通阀,将蒸发器和冷凝器交换使用~~~

楼主:
谢了!!各位,我得好好搞搞了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 空调的雪种是不是有个算法。比如40匹的空调多少压力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