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中如何让计数器计数值超过一个计数器的最大值999?

楼主(2007-07-01):
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常用的。其次,在工控网的资料中心找不到相关案例。
没办法,只能请大侠出手了。

网友A:
除了您自己编写计数器功能的FC,FB来替代外,没有任何办法,除了指望西门子在最新的研发中能考虑您这个建议。

网友B:
在计数器到最大值时复位计数器,把值传送到另外一个存储器,然后把存储器的当前值和计数器的值累加,比较这个存储器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yuanle:你很幽默。
谢谢老菜鸟的思路。

网友C:
本人对此问题采用计数器循环记数的方式.

网友A:
我并没有觉得我回答得幽默,而是回答得比较准确,您的问题是如何使计数器计数值大于999,我的回答应该十分明了,如果您希望的问题是如何对大于999的进行计数,那么回答就不一样了。对于Step7来说,自己编写FC来突破计数器值999的限制也不是不可以的,西门子为什么要取999呢?原因在于西门子要照顾BCD码,而999是12位BCD码的最大值,如果单纯的从计数来考虑,根本不需要接受999这个限制。

楼主:
是的。感谢您的思考和回答。

网友D:
A I0.0
FP M0.0
JCN _001
L DB1.DBD0
L 1.0
+R
T DB1.DBD0
_001:NOP 0

网友E:
做法也很多啊!
看实际需要了

网友F:
计数器有许多局限性(当然也有许多优势),还是用 累计的方法吧

网友G:
用,系统功能块啊,应该是SFB0,好像是的,不受999限制啊,我用过的啊,
继续讨论啊
自己编写FC也OK啊,到了一定次数就复位,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