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此行,串口通信遇到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7-01):
请问如何读出返回的数据啊。我看了N遍仪表协议文件 也没看出多少门道了。这些返回的数据应该是16进制吧。。该怎么把它转成具体的数字。。。。

楼主:
第 3 次 通讯,仪表名称: WP智能流量积算控制仪  发送指令: @01RD17\0D     接收到的数据:
@01RD00000000000000000089FB19450000000006BC000007B6E659000010\0D
CRC校验正确       读取 1# 仪表的动态数据

网友A:
需要了解数据的格式,看你要的数据在什么位置(第几个字节开始,一共几个字节),再转化成可显示的形式。

楼主:
哦 LS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