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63A能当100A么?

楼主(2007-07-01):
有一台码头吊机,它用63A的触点来控制22W的绕线电机,最多只能用一年就坏了,而设计图上却是100A,拆下触点一看,仅63A,100A是人工涂改的.难道63A和100A差不多么?

网友A:
拆下触点一看,仅63A,100A是人工涂改的
触头上有字?
再说,部分接触器触头就是可以互换,主要是新型接触器CJX1 CJX2
如9A 12A触头一样,只不过银点大小差异
吊机频繁启动制动,买大电流接触器替代会耐用些,再说63A应该可以满足22KW电机使用,只不过不太耐用

网友B:
“码头吊机”———个人以为:还是安全第一,既然“设计图上却是100A”,就应该用100A。
“拆下触点一看,仅63A,100A是人工涂改的”———应该追究采购责任,或者向供货商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