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逆变模块坏

楼主(2007-07-01):
单位里安川变频器抱PUF故障,换模块后,上电,烧的比以前更厉害,请教高人指点,如何检查驱动电路及原因

网友A:
模块坏了不能就这么换模块,驱动电路肯定也有问题了!你是那里的啊?我近的话我可以帮你检查啊!

网友B(2007-08-02):
我有一个G5的变频器,运行时输出波动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