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西门子FOR NEXT语句的问题

楼主(2007-07-01):
请问下面这个语句中是否是死循环
LD I0.0
FOR VW100,1,10
LDW<= VW100,10
= Q0.1
LDW> VW100,10
MOVW 1,VW100
NEXT

网友A:
模拟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我认为不是死循环,只是MOVW一句执行不到而已。

楼主:
模拟不了啊,我手头没有硬件,用防真软件又无法运行
为什么那一句执行不到呢

网友C:
不是死循环,你是不是看到的现象是,只要I0.0为1,那么Q0.1就一直亮着?
这是因为你每进行一次FOR循环,就是一个扫描周期,而程序这么简单,扫描周期相当短,你用肉眼根本就看不到Q0.1为0的那一瞬间.
你不妨在VW10大于10的时候做个接通延时3秒,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