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可不可以显示负数?

楼主(2007-07-01):
台达触摸屏的数值显示可不可以显示负数?
在文本上可以设置有没有符号,在触摸屏上怎样设置?

网友A:
有的软件显示不出来,但是好像还可以设置的

楼主:
现在可以显示了,就是显示时触摸屏报警,并且没有背光。
怎样让触摸屏的背光始终打开?

网友B:
设置它的屏幕保护时间为0。或者你设置一个足够大的数,始终打开不一定是你需要的。

网友C:
WEINVIEW的屏可以显示,而且价格便宜,质量一样,13761012595陈清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