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6SE70变频器F036故障原因

楼主(2007-07-01):
(无正文)

网友A:
  外部输入故障。
  解决方法:原参数备份,恢复工厂设置,用面板启动,如果正常输出,应是变频器外部断线或参数设置不匹配。

网友B(2008-06-20):
原参数备份,恢复工厂设置,用面板启动,如果正常输出,应是变频器外部断线或参数设置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