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触摸屏的背光始终打开?

楼主(2007-07-01):
怎样让触摸屏的背光始终打开?

网友A:
看其使用说明,它有个屏幕保护的设置,计算机一样的。

网友B:
我劝你还是用WEINVIEW的吧,这个屏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啊!陈先生13761012595

网友C:
背灯关闭,是因为进入屏幕保护模式,你可以长按【sys】进入系统画面,按【settings】图标,进入设定画面,将弹出画面中的【screen save time时间改为0就可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点意见在 2007-7-4 9:28:00 发表的内容:
  背灯关闭,是因为进入屏幕保护模式,你可以长按【sys】进入系统画面,按【settings】图标,进入设定画面,…
--------------------------------------------------------------------------------------------
不行啊,触摸屏里的数值显示:“数值单位:word;数值格式:signed decimal;整数位数:5;小数位数:0;增益:1.0;偏移:0;”
现在问题是:1,数值小于0,触摸屏背光熄灭,同时长鸣报警。
            2,数值大于8200(具体是多少没有试),触摸屏背光熄灭,但是斜着可以看到数值在变化,PLC一步动作完成,数值清零,从0开始计数时背光又会自动打开,只要数值大于8200,背光又会熄灭。

网友D:
图片中有红色横杠地方即是屏幕保护的时间设定,如设为0,则表示不以时间方式进入屏幕保护.

楼主:
就是如图上设置的,问题依旧,台达工程师哪里去了?

网友E:
我公司声的厦门维控触摸屏,支持屏保,可以根据需要关闭或打开背光灯

网友F:
主要看用什么样的触摸屏了

网友G:
都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H:
用PLC控制背灯暂存器试试

网友I:
我建议你使用LinCon的可编程人机界面,系统功能强大,可靠。我是他一用户感觉还没有那么牛的产品。www.lincontek.com

网友J:
要看用什么样的触摸屏,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C:
看你的描述,是操作到系统控制区了,将【选项】-【设定模组参数】,确认系统控制区域的长度为0,应该就不会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