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01):
刚刚接触无协议通讯,把D100内的两个字节不断的发送给PC(以1s为例),用超级终端接受,通讯失败了。想请高手帮个忙。

程序中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吗?

另外:通讯线自己做的 RS232C通讯口与PC接口2-2,3-3,9-5,对吗?

楼主:
程序如下:
LD P_First_Cycle
MOV(021) #1234 D100
LD P_First_Cycle
MOV(021) #0001 D200
LD P_On
ANDNOT T0000
TIM 0000 #50
LD T0000
OUT 1.00
LD 1.00
TXD(236) D100 D200 &2

楼主:
没有人会吗?还是我没清楚啊?

网友A:
兄弟,你用FINS Command啊

网友B:
TO Legoo:
先说一下,冷风的程序有错吗?

网友C:
是完全没通讯上还是局部有错?
好像通讯跟程序没关系吧,看看PLC和终端的通讯速率之类是不是一样的,通讯线有没有问题。
程序也有问题,这样不是1s

网友D:
PLC的4,5要短接
还有串口模式要设为RS232,对应的DIP开关拨在OFF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先说一下,程序中的确不是1s,是我随便定了一个时间。

我就把PLC的4 5 短接,OK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短接的意思是不是不需要硬件控制流啊?

网友B:
那位做过计算机做上位机和CP1H通讯的,我刚接触通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通讯问题解决!

网友A:
行云止水: 我没用过无协议通讯,我一直用FINS Command和PLC 通讯!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