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伺服控制器的故障

楼主(2007-07-01):
我们所用日本安川伺服器在加电时,听到伺服器内部有炸烈的声音。只是加了主电源并没有启动,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致伺服器的损坏呢?

网友A:
有可能是过压引起的。拆开看过吗?看看过压保护器、整流桥(如果有)、电容、功率模块等,是那个炸了?

网友:
模块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