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向清心求教英威滕CHE100-0R7G-S2
大菜鸟!

楼主(2007-07-01):
嗨......清心大哥(大姐);我真是太笨了!上次CHV160-5R5-4没整明白;这次又弄了一台CHE100-0R7G-S2  SPEC:V1   编号是:258072004040998  ;我想使用其中的多段速控制功能....第一段速度为15HZ,第二段速度为25HZ;或者第一段速度为25HZ,第二段速度为15HZ;其他不用,我弄了半天,第一段速度正常,第二段怎么弄就是5HZ 改不了......能给我点具体提示好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多段速端子设置不对,你定义的二段速和实际的二段速不一致,也就是说你虽然该了二段速的频率,但你的端子组合却不是二段速的端子定义。
你是不是这样定义的:S1:一段;S2:二段然后修改多段速频率值?
出厂值S2为点动频率,需要重新定义。

大菜鸟!

网友:
我又弄了一天,现在好了,跟您说的一样......谢谢了!太感谢了!!!是我文化水平太低,说明书没看懂。给您提点意见好吗?说明书能否做成像三菱或富士那样式的,比较直观易懂还有应用案例的,意见不成熟,让您见笑了!再次谢谢了!

网友B(2008-05-16):
不会把个人觉得INVT的说明书写的还可以,不过有好多注意点在小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