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三菱A2NPLC与iFix的连接

楼主(2007-07-01):
请各位达人帮忙,我实验室购进三菱A系列PLC和一个通讯模块AJ71UC24,但是没有购买三菱的OPC驱动,和计算机连接采用RS-422接口,老板不让用网上下的一个TAKESUBISHI的OPC驱动,不知各位达人还有办法,帮小弟解决一下问题,多谢拉!!!

网友A:
办法不是没有,只有自已根据相关OPC规范开发了,网上下载的是DEMO版,只能运行1小时,老板当然不会使用它了。
国产的组态软件有提供OPC服务的,但我就知道的,首先要必须让运行环境启动才行,也就是说,你还得购买一套国产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