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洛菲斯人机界面

楼主(2007-07-01):
型号为gp570-lg21-24的人机界面无法与欧姆龙cqm1-cpu21的pl通讯偶尔又行经检查故障出在人机界面上问人机界面是那里坏了?

网友A:
软件设置不对也是通不上的;
电缆做错也是通不上的。

楼主:
我这触摸屏已在没备上用了几年了近几天才出现的我今天把里面的通讯集成mc34051换了通讯其本正常但偶尔又会断线后自己又接上请问这又会哪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