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中如何编写X年X月X日

楼主(2007-07-01):
急用!!!!
   请问s7-300中如何编写X年X月X日?供水系统里面有两套水泵(一套是备用泵)要每隔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月轮流换用两套水泵来工作,以确保备用泵长时间不用生锈!在这里要调用系统时间!怎么调用系统时间(设置和读取系统时间)?怎么编程?
麻烦帮帮忙!!!!!!!!
谢谢!
我的邮箱是;lushengwei0209@163.com.

网友A:
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2178&page=1

网友B:
使用STEP7的功能块SFC1(READ_CLK)和FC6(DT_DATE)应该可以解决了,具体使用方法请看帮助。

楼主:
怎么调用STEP7的功能块SFC1(READ_CLK)和FC6(DT_DATE)?这怎么编程?我在OB1里没有调用成功,请问在OB1里怎么调用和编程?

网友B:
在OB1里,屏幕的最左边有个框,找到libraries->stdibs->builtin下面找到SFC1,在libraries->stdibs->iec下面找到FC6,怎么使用看帮助,我也是看帮助的,说不清楚。

网友C:
超低价格提供全系列西门子PLC!可提供17%增值税票。QQ:617988956

网友D:
CALL它就是了。
还要要注意。日期是的数据类型是DATE-TIME型。
得到数据后要转换的话就用FC6喽。
不过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还有更简单的捷径。自己摸索一下吧

楼主:
读取系统时间时要建共享DB,共享DB怎么编?

网友E:
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1603
中的回复

网友F:
你没有调用成功可能是因为SFC1的返回值格式,你可以在OB块的TEMP里建立一个相应格式的数据。

网友G:
功能块SFC1(READ_CLK)和FC6(DT_DATE)可以解决!

网友H(2009-02-21):
认真的看过了,学习了

网友I(2009-05-17):
你还有这个程序吗?可以帮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J:
可以在OB1内直接调用OB1的执行时间LD12,LD16,也是系统时间,用功能块读时间太麻烦

网友K:
可以在OB1内直接调用OB1的执行时间LD12,LD16,也是系统时间

不太明白??

网友J:
OB1里的OB1_DATE_TIME是OB1的调用时间,因为OB1是主循环,所以它的调用时间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是完全没问题的。在你的要求里是完全能满足要求的。要知道你调用一个功能块,系统从保存现场到执行程序再恢复现场要消耗不少资源的。所以根本没必要用功能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