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限位开关
super man

楼主(2007-07-02):
要做一个机构,要求执行机构能够正向运动到限位开关位置后能够停止,然后通过控制可以再向反方向运动直到触动另一个限位开关停止。现在想在该执行机构的两个极限位置分别安装一个限位开关。 该机构行程大概30厘米,用直流电机驱动,不知这个电机控制电路是否为两个,并分别由两个限位开关控制。 因为这东西没做过,也不知道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好实现,用两个限位开关,再加一个可控制正反转的控制就可以。MSN:goot.woow@hotmail.com咱们可以在线交流。